380V变220V问题?

楼主(2014-05-24):
有一交流电焊机BX1-200,可以输入220V 或者380V,现有以家用1P空调【窗机】想安装到吊车操作室内,因户外工作场所没有220电源, 有人说这样能用把2根火线接到电焊机380的端子,空调2根线接到电焊机的火线  和标有0的端子,请各位老师判别这样能用不?原理是啥?

如果能用电焊机的容量够不够用? 谢谢

网友A:
有点像自耦变压器哦,试一哈嘛,骚电焊的时候不开空调,开空调的时候不开电焊,用表打哈火线与0端子是不是220就行了,做电工的要拿得起放得下

网友B:
    可以这样接,这时是 220V  工作电压,但最好不要同时工作

网友C:
不管怎样安全第一,因此空气开关,漏电保护器都需要安装的。

网友D:
吊车操作室既然有380V电源,不如装个380变220V的隔离安全变压器了,比用电焊机安全,也便宜。

网友E:
即使能用也不允许这样用,吊车上任何220V的设备都应采用隔离变压器,这是为了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