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火了!!起动箱着火了

楼主(2014-05-24):
烦请大侠们分析分析

网友A:
起火点在电抗器??还是中间的接触器? 过流?

网友B:
   看样子是继电器先火的吧 ?

网友C:
起了火了才找大侠分析???

网友D:
电气着火,偶进厂十多年从没有遇到过

网友E:
这是指耦降压启动控制柜吧,是铝牌连接的吧,铜牌连接不会出事情的

网友F:
怎么烧的一塌糊涂。

网友G:
有可能是短路拉弧引起火灾蔓延把整个柜给报销了。

网友H:
空间太紧密了啊。!!

网友I:
这也烧的太离谱了点

网友J:
这种垃圾启动柜。启动时间长了,变压器过热,开始燃烧。

网友K:
感觉像是自耦变压器长时间工作,没有切换造成的。

网友L:
太危险了吧,生产事故了!

网友M:
夏季温度高,电气散热不好,设备老化了。

网友:
启动变压器上加个测温开关,超温就拉闸而且无法启动

网友N:
线路老化了吧?

网友O:
引用 网友G:
有可能是短路拉弧引起火灾蔓延把整个柜给报销了。

网友P:
搞不好是自偶的焊接铜条脱落,然后起火,然后往上烧

网友Q:
引用 网友J:
这种垃圾启动柜。启动时间长了,变压器过热,开始燃烧。

我见过变压器着火的,幸亏发现的早,只烧了了个变压器

网友R:
过载,加上灰尘太多,因起的

网友S:
这个启动柜属于维护不善:柜子内部灰尘太多,从来没有清洁,灰尘导致漏电起火烧毁

网友S:
嗨:明明是维护问题,我都不好意思说

网友T:
至少在里面做个风扇,散热

网友U:
看启动按钮板的烧的地方,是变压器先过热着火的,天气热了 ,绝缘漆不行了,我想是很久没有检查了吧

网友V:
引用 网友U:
看启动按钮板的烧的地方,是变压器先过热着火的,天气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