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LC与步进电机

楼主(2014-05-25):
PLC连上步进驱动器,特殊寄存器也设置好了,执行程序后PLC信号灯会亮,但电机就是不动??接线是没问题的。输出端接了2k电阻但还是没效果。使能端悬空。急!求高手解答

网友A:
怎麼確定接線沒問題?上圖看看。

网友B:
什么型号的PLC?PLC上的灯亮,说明有脉冲输出,你步进电机上的急停接线对吗?对照说明书检查一下,另外,步进电机设置了吗,脉冲选择对吗?我的邮箱254489112@qq.com

网友C:
坐等更新,不知道你的接线,上个图可好,最好是驱动器的接线和电机

网友D:
使能端悬空?

既然使能都没信号,也就是不许可工作,后面......

网友E:
问题应该在接线

网友F:
脉冲数和速度你设置没,没有设置的话电机就不会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