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自动麻将桌故障维修大全

楼主(2014-05-25):
  坛友们,下次楼下的阿姨叫你去帮忙维修自动麻将桌时你就有力道啦!

1、K1坏,机头不会推牌。
2、K2坏,,造成不分牌
3、K3坏,洗牌做几墩就走起不到分行作用
4、K4传感器坏,链条不能停机.
5++K5坏,输送槽内牌过多时,磁圈转盘不会停,噪音很大。
6槽行传感器坏,打开电源机头会动作不停,如果进油机头动作不灵,有时会发卡
7、12#坏,会造成不分牌。
8、11#坏,墩位转换时不能用,当机内有做好的牌时,打开电源机器将卡牌。
9、13#、14#坏,1档时不能用,无法转换墩数。
10、打17墩,出现18墩。++++++++
故障原因:12#传感器(墩位计数)位置不对或者槽形光耦方形光片间隙小。
11、控制盘升起后+一方升牌台会自动升起
故障原因:+主要是微动开关弹片调节不当
12、控制板按扭坏将出现下列问题
1、控制盘升不上++2、骰子跳不停+3++升起后又降下去+
13、机器打开电源,电机可能会不按规则自动运转
故障原因:可能主板芯片程序错乱或晶振坏了。
14、作牌偶尔出现多墩现象
故障原因:出现这一现象主要是因新电机在运转一段时间后电机的惯性距离增大,相对方形挡光片与槽形光耦间隙变小,有时候是间隙完全没有。链条走动与进牌速度的时间差,计数器出错。
15、升牌台上下动作不停
故障原因:继电器或可控制硅被击穿;相应升降触点开关坏处于常闭状态,或是由干扰所致的。
16、控制盘骰子不停跳或不跳
故障原因:按钮坏了或控制盘三极管坏了,11伏交流电没有。
17、在洗牌过程中机头不停推
故障原因:槽形光耦坏了,+线\接触不好或+主板坏了
18、当牌洗好一行以后,牌走过墩位传感器,机头推牌器才退后作牌
故障原因;这种现象一般为K2传感器的灵敏度性能不好造成的。(老式有对射传感器)
19、牌作好了灯不亮
故障原因:扁平线接触不良;控制盘灯坏。
20、磁圈电机出现慢转或反转,没力气。
故障原因:是主线板固态继电器坏时,电机会出现慢转或者是打开电源就运转无法控制,出现没力气有时候是线插接件接触不良或电容坏了。
21、控制盘不升降或不断升降
故障原因:不升降是控制盘按扭失灵或扁平线损坏或摆臂与轴承跳出,轴承螺丝掉了,电机坏了。不断升降是(1)升降电机触点开关损坏(2)触点开关线插接件接触不良(3)扁平线短路埙坏(4)控制盘按钮短路(5)主板控制输出有问题(6)外界电源干扰信号太强所引起。
22、链条电机出现受力反向运转现象或电机没有任何动作
故障原因:1、一般判断为电容坏2、插接件接触不良+3、电机本身的故障
23、打开电源,机器不会自动复位,无蜂鸣声++++++++++++++++++++++++
故障原因:以上现象表现为机器没有输出供电,检查电源开关220v输出端电压,若没有,说明电源开关坏。如果有220伏电压,所有电机都不会动作,则判断是环形变压器坏或者是电源开关输出端到环形变压器的线断掉,小变压器有无8伏交流.输出,+开关电源有无5伏直流输出.
24、打开电源蜂鸣响一下之后,不能复位,控制盘上各指示灯也亮,给人的感觉就是没电。
故障原因:首先人为的使机头处于闭合状态,再打开电源,若复位,说明是机头电机损坏或槽行传感器是有问题,如果正常,再测量环形变压器220v输入端电源有无电压,如有,就是环形变压器损坏掉,如果没有,再检测电源开关有没有输出电压,若有,说明是变压器到开关连接线处有断路处,若没有,说明电源开关损坏,换掉即可。
25、自动断电分析
故障原因:关于自动断电首先检查电机接插件有无接触不良,220v电源开关供电处是否固定好,再检查转盘,下面的布线是否正确,尽量把光感应线与电机电源线分布捆扎布线。检查一切正常的情况下,这时要考虑到是不是原配件由性能不良引起的,这时可以直接换掉电源开关。另一种自动断电,表现为每副牌作好升起时控制盘骰子灯会闪一下,或者是作牌中途骰子做庄灯会闪一下,这种现象可以断定为5v电源短路所造成,可检查扁平线是否短路,11#、13#、14#道板传感器是否与推牌板直接相擦,K2、12#光感的固定螺丝是否与其光感的焊接点直接短路,控制盘骰子线圈焊接处是否有短路。
26、分析推单牌的原因
故障原因:1、首先要检查4#传感器的高低距离,一般它感应第一颗牌白色的四分之三位置为最佳,因为偏低时会使K1产生二次感应所以推单牌。2、检查槽形光耦与方形光片的距离太近(一般距离为50丝—1毫米),因为太近时,控制电机的时候会产生一种误动作,使连机连贯动作,所以推单牌。3、检查电机的性能,惯性是否太大。4程序出现错乱控制时也会出现推单牌的现象。
27、牌没有洗好就复位的现象及原因的分析
(1)、推单牌故障会给客户造成牌没有洗好就复位的现象,原因分析见26题。
(2)、洗牌中途自动断电造成,详细原因分析见26题
(3)、打17墩时出现16墩,原因可能是压牌板松或相对应链条杆套脏所造成。
(4)、K4传感器埙坏或位置不对使K4看到长链条杆时感应。
(5)、长链条杆子断掉一根。
(6)、打花牌时也就是用1档时11#、12#、14#传感器坏掉或者位置不对时,不能很好的感应,给予转换信号,所以也会出现牌没有洗好就复位的现象。
28主板上的固态继电器控制电机运转
+++弯角(分为内小、内大、外小、外大+)+
晶振作用提供基准频率
+++++感应套与传感器的距离0.5厘米左右
+++++感应套脏了或位置不对会造成机器不复位或不分
麻将机常见故障汇总
麻将机故障与维修
故障1:开机没有反应,电源指示灯不亮。
处理方法:机器采用3A的保险丝,检查保险丝是否烧掉和进电线路。
故障2:开机时,四面的升牌板突然会自动下降而死机。
处理方法:检查推升的霍尔磁控的距离是否标准。(2-3毫米)
故障3:开机时,推头无法闭合。
处理方法:检查K5K6双槽开关的位置是否标准。
故障4:叠牌有时会不正常,会停掉,断断续续。
处理方法:检查K4光控灵敏度是否正常。
故障5:骰子按钮有效,但电机不转。
处理方法:检查骰子盘的微动小电机是否脱落。
故障6:开机链条停不下来。
处理方法:检查链条光控K14和白色塑料套是否到位。
故障7:升牌板降不到位,麻将推不出来。
处理方法:检查拉钩是否断裂,升降孔是否缺油。
故障8:上牌有碰擦。
处理方法:调整挡板和面板的平行度即可。
故障9:机器中间的骰子操作盘升不起来。
处理方法:打开电器箱后,检查升降电机上的法兰螺丝是否脱落。
故障10:麻将牌的反面也能够洗上来。
处理方法:检查洗牌磁圈上的磁块是否有贴反的。
故障11:四面的升降板有时会和桌面不平。
处理方法:检查升降板两边的塑料头是否断裂,并检查
升降板下面的摇臂是否垂直。
故障12:链条电机只能顺转,不能倒转。
处理方法:检查主板上的电机接线是否有松动或接触不良。
故障13:开机时推头不停的推动。
处理方法:检查K5K6双槽开关是否被油渗透过或位置不正确。
故障14:叠牌口处经常会卡牌或牌会竖起来。
处理方法:适当调整皮带出口和小托牌板的间距。
故障15:机器工作当中,三面正常升牌,偶尔有一面升牌没有反应。
处理方法:检查电机的插头是否有接触不良的现象,也可以更换启动电容在试机。
故障16:麻将牌走到拐角处会卡死。
处理方法:调整升降板上的小挡板和推牌板与拐角的距离。
故障17:链条在拉牌过程中,忽然会停掉。
处理方法:检查链条光控的旁边(链条和链轮)是否有白色异物存在。
故障18:中间的操作盘会自动上下。
处理方法:打开电器箱,检查K1K2磁控感应的插线是否正常或更换K1K2后试机。

故障现象+:中心升降门升到最高点与最底点均应停。若升降不停或无升降,则说明故障存在。
解决方案:
(1)霍尔开关是否好?+
(2)磁块极性错?
(3)螺钉是否松脱?
(4)扛杆是否偏移?
(5)是否有卡住的死点?
故障现象+:四方承牌板连续工作,停止时承牌板应停至工作上位。如果没有停在工作位,表明有故障。
解决方案:
(1)检查相应的03限位开关
(2)检查相应的03限位凸轮
(3)检查相应的插芯限位开关可用一模似盘检查,该模似盘外径比常盘小0.5,V型槽浅0.8,该盘能正常升降03开关就不会出问题。
故障现象+:洗牌盘与磁环应转动,当启动未转或转转停停故障存在。
解决方案:
(1)插芯是否有问题?
(2)电机电容是否接错,坏?
(3)电机接线是否接错?
(4)洗牌盘是否擦铁圈?
(5)洗牌盘是否碰到异物?
(6)、磁环是否按装准确。注:磁环左右导轮不应卡住磁环,应该略松,以保证张紧轮为驱动轮提供足够摩擦力
(7)、磁环与导轨是否有吸住现象?
(8)、张紧轮按装是否准确?
(9)、磁环或转盘是否变形?
(10)、主控板是否出错?
故障现象+:检测04部件输送带倒转是否正常,若没有倒转则说明有故障。
解决方案:
(1)检查插芯是否合格
(2)电机电容是否接错?
(3)电机接线是否有破损?
(4)是否有卡住现象?
(5)张紧轴是否正常?
故障现象+:04部件输送带正转,挡住S6光控输送带停止工作。
解决方案:
(1)检查S6是否合格、可靠?
(2)同3处理方法。
故障现象+检测01部件推牌复位、每启动一次01转动,推牌头应停在最前端,当推牌头反复来回或不动时则说明故障。同时四方坐庄灯闪烁报警。
解决方案:
(1)检查S23插件是否可靠。
(2)检查S23方型遮光片位置是否准确
(3)(即转动01,推牌头至前端时,S3光控与方型遮光片应有1mm以上的间隙。
(4)检查电机、电容是否损坏。
故障现象+:链条复位位置准确。启动链条电机相应链条杆行到光控处复位停止。若到S4光控处不停则视为故障。
解决方案:
(1)检查S4光控器件是否可靠?
(2)检查链条杆反射套是有效?注:(指反射的上下位置和相对距离)
故障现象+:检查链条角定位是否有效。启动后链条运转,相应链条杆行到S5光控时应停。若没停,则存在故障。+解决方案:
(1)、检查S5光控器件是否可靠
(2)、检查相应链条杆反射套是否有效
故障现象+:检查01叠推机构上的S1光控与双光控中的S2光控是否正常?启动后,用牌或白纸挡一下光控,叠推机构应正常工作一次,当不工作或连续工作判为故障。
解决方案:
(1)检查S1光控元件。
(2)检查S2光控元件。
(3)检查光控插件。
(4)检查线路中是否有开路或断路。
(5)检查01部件中是否有异物或装配不当卡住。
故障现象+:单个检查03-4部件是否正常启动一次应停止在复位状态。当不能到复位状态时,判为故障
解决方案:
(1)、检查03-4部件是否有异物卡住。
(2)、检查03-4限位开关是否正常工作。
故障现象+:单个检查03-3部件是否正常启动一次应停止在复位状态。当不能到复位状态时,判为故障。
解决方案:
(1)、检查03-3部件是否有异物卡住。
(2)、检查03-3限位开关是否正常工作。
故障现象+:单个检查03-2部件是否正常启动一次应停止在复位状态。当不能到复位状态时,判为故障。
解决方案:
(1)检查03-2部件是否有异物卡住。
(2)、检查03-2限位开关是否正常工作。
故障现象+:单个检查03-1部件是否正常启动一次应停止在复位状态。当不能到复位状态时,判为故障。
解决方案:
(1)、检查03-1部件是否有异物卡住。
(2)、检查03-1限位开关是否正常工作。
故障现象+:检查链条反转功能是否健全,启动链条转至S5停,若不停说明有故障。
解决方案:
(1)检查S5光控器件是否可靠
(2)检查相应链条杆反射套是否有效(3)主控板是否损坏
开启电源电源指示灯亮主板无电
主板无电,开启电源电源指示灯亮主板无电。
(1)、插芯是否松动(插紧或更换插芯。)
(2)、线是否断(用万用欧姆档查出断线予以修理。)
(3)、元件是否坏(更换或换主板注意5伏正负极不能插错。)
注:麻将桌有些客户使用时有瞬间断电情况,这种往往造成缺牌,该种情况产生是电源插头松,又被活动物体碰了造成。需要客户注意
运转麻将时出现卡牌
故障现象:+03导轨板变形:+
解决方案:
(1)修正03承牌板下的导轨使其角度为90度不使其影响牌进入弯道。
(2)调整推牌板与弯道偏离高出1mm左右。
2、故障现象:弯道未装好03道轨面变形
解决方案:
(1)将弯道间隙调整置三墩走过手感轻松。
(2)适当的垫专用垫片使03导轨槽恢复常态,不致影响链条行走及03承牌板升降。
3、故障现象:弯道高低不对。
解决方案:
(1)老装法弯道平面进口低与03+导轨面出口高于03导轨面。
(2)现装法是进出均平能更好的让牌转弯的轻松。
4、故障现象:+S4、S5光控失控。
解决方案:
(1)检查S4光控是否有效。
(2)检查S5光控是否有效。
(3)检查反光旗是否移位
5、故障现象:02电机失控不该停时停了
解决方案:
(1)插芯接触不好,电线没固定好。
(2)链轮固定螺钉需用内六角拧紧。
(3)电容坏了。
(4)电机坏了。
(5)主控板出现故障。
四方升牌时卡牌
故障现象:牌升上时碰面板框口。
解决方案:
(1)将03挡牌板左右侧间隙调到0.8-1.5高出点大于牌长度1/2处前面间隙约1.5。
(2)推牌板推牌至承牌边距1-1.5处。
故障现象:推牌时牌散开碰到转弯出。
解决方案:
(1)推牌板整形。
(2)毛条板后面铰链保持扭簧毛条变形2毫米。
(3)、修去转弯不合适部分约2毫米。
(4)调整S4光控。
(5)可按教的方法将白反光管重新定位。
(6)检查01升降台高度与机器是否配套38型105-105.5,03第一进口可倒角1×60度。
(7)毛条板进口应牌擦过毛。
故障现象:推牌板碰链条杆
解决方案:
(1)02链轮螺丝钉松,链条未倒转。
(2)02电机坏。
(3)02电机插芯坏。(4)主控板上继电器。
四方升牌时卡牌现象处理
故障现象:
牌升上时碰面板框口。解决方案:
(1)将03挡牌板左右侧间隙调到0.8-1.5高出点大于牌长度1/2处前面间隙约1.5。
(2)推牌板推牌至承牌边距1-1.5处。
故障现象:推牌时牌散开碰到转弯出。
解决方案:
(1)推牌板整形。
(2)毛条板后面铰链保持扭簧毛条变形2毫米。
(3)修去转弯不合适部分约2毫米。
(4)调整S4光控。
(5)可按教的方法将白反光管重新定位。
(6)检查01升降台高度与机器是否配套38型105-105.5,03第一进口可倒角1×60度。+
(7)毛条板进口应牌擦过毛。
故障现象:推牌板碰链条杆。
解决方案:
(1)02链轮螺丝钉松,链条未倒转。
(2)02电机坏。
(3)02电机插芯坏。
(4)主控板上继电器。
利用故障显示判断处理故障
故障一
1个连庄灯亮相对应座庄灯闪烁+
可能原因:
1)02链轮部件故障+
(1)S4光控未调好。复位位置有偏。维修记录:调整S4复位点。
(2)02链轮松。维修记录:拧紧固定螺钉。
(3)02电机电容坏。维修记录:更换电容。
(4)02电机坏。维修记录:更换电机。
2)03部件故障+
(1)03承牌板有牌及异物。维修记录:取出即可,人为造成。
(2)03异轨内牌松散或倒牌,横牌。维修记录:调正导轨及弯道在03-1处发生的需检查01升降台高度和01推牌机构。
(3)03伞齿轮移位或损坏。维修记录:更换或调整。
(4)限位开关未调好。维修记录:调整限位开关。
(5)顶面牌板。维修记录:调整03挡牌板使之与台面框口有0.5。
(6)03推牌板不灵活退不回来联轴节松。维修记录:校正03推牌板。
(7)03电机坏。维修记录:拧紧联轴节,更换电机。
3)01故障+
(1)S1光控太弱,推牌头不动作。维修记录:按要求调整光控。
(2)S1光控。维修记录:清洁光控。
(3)01升降台高度不对,牌倒下或横牌。维修记录:调整高度
(4)01叠推部件。维修记录:更换或修理。
故障二+
二个连庄灯亮,四方座庄灯闪烁
可能原因:
1)01推牌处卡牌+
(1)S1光控未调好,光控太强,牌未出04导轨。01就推造成卡牌。维修记录:调整S1光控,按三十条相应内容。
(2)升降台与推牌头间隙不合适。维修记录:调整间隙加大垫片拧紧螺钉。
(3)01部件轴承掉了。维修记录:用并紧螺母柳的方法固定。
(4)*型杠杆未装合适。维修记录:将*型杠杆整型至要求。
2)02链条杆失位+
(1)S4光控失控。维修记录:更换或调整让反光距离4-6mm。
(2)02电机接触不好。维修记录:检查插芯。
(3)02电机电容坏了。维修记录:换电容。
(4)主控板继电器和相应元件坏了。维修记录:换继电器或相应元件。
故障三+三个连庄灯亮四方座庄灯闪烁,麻将牌遗落在外面,未到洗牌桶中。按二枚升降按钮开启升降门将找到麻将牌放入。再按二次一枚升降按钮,将升降门关闭即可。
注:运转时关闭按一枚按钮。按二枚时,因程序的关系洗牌会出现不转的情况。
1)麻将牌磁性弱吸不上牌。维修记录:换麻将牌。
2)搅乱牌拉簧碰不某处横。维修记录:将拉簧调整长度与硬度使其碰到横牌又不能起,搁在04剪刀槽上下不来。
3)牌卡在洗牌圈的道瓦间。维修记录:调整道瓦与洗牌盘间隙进口间隙2.5中间及出口间隙略大。
4)牌卡在剪刀槽或04导轨上。维修记录:调整剪刀槽进口宽度使其小于麻将牌长度4mm调整剪刀槽进口高度使其与磁环之间间隙为23-24。5mm避免侧向牌进口导轨。
5)牛筋条断了,碰不到牌。维修记录:更换牛筋条。
6)04导轨出口压牌片移位,堵住牌。维修记录:调整并固定好压牌片使其与麻将牌再子之
间有0.5-1间隙
注明:以上的故障描述只作为维修参考,请以实际故障确定相应的处理方法.

网友A:
搞一个可以做牌的麻将机。。。。呵呵。

网友B:
这个嘛 我有半年的维修经验

网友C:
个人比较喜好广东麻将打法,比较公平。

不过,基本不打牌。

网友D:
把麻将机砸了!

都是害人的玩意,谁赌钱谁家就死人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把麻将机砸了!都是害人的玩意,谁赌钱谁家就死人

伍工不喜欢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