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输入公共端M只能接正吗

楼主(2014-05-25):
别人告诉我,s7-200 输入端公共端M只能接正吗.

而输出公共端可以接正也可以接负。

如何知道s7-200必须接源型还是漏型呢?

有产品标识吗?

还是说两种都可以随便接呢

网友A:
使用S7-200自带的电源接PNP型的传感器。

网友B:
1、S7-200的数字量输入点内部为双向二级管,可以接成源型(图1)或源型(图2),只要每一组接成一样就行。

2、输出:

晶体管输出只能接成源型输出(图4),不能接成漏型,即输出为24V。

继电器输出是一组共用一个公共端的干节点,可以接交流或直流,电压等级最高到220V。但要保证一组输出接同样的电压(一组共用一个公共端,如1L、2L)。对于弱小信号,如小于 5V 的信号,需要自己验证其输出的可靠性。继电器输出点接直流电源时,公共端接正或负都可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S7-200的数字量输入点内部为双向二级管,可以接...

 回答的好详细,我在书上看见也是这样讲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S7-200的数字量...

在什么书上看的?_?

网友E:
输入是双向的,可以正也可以负。直到现在我只遇到过三菱的FX2N只能接低电平输入,这个型号的产品目前已经停产了。

网友F(2018-09-25):
s7-200 输入端公共端M只能接24v,耐特的PLC 输入是双极性的, 及源型和漏型都可以, 晶体管输出是源型的, 也称PNP型\ 或称高电平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