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的问题

楼主(2014-05-25):
想大家请教一个问题,我用一个启动按钮启动电机并自锁运转,然后用一个NPN的传感器检测到物体后电机停止运行,一个周期完成。然后下次再按启动按钮又自锁运行,这个电路图怎么画呢?不用PLC,谢谢大家

网友A:
哦!NPN传感器当常闭点就可以,检测到物体信号断开

网友B:
形成开关也可以的

接触到物体就停止

机床上面用的很多

网友C:
提供个类似原理图共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NPN传感器当常闭点就可以,检测到物体信号断开

 我试了一下,能断开,但是下次不能启动自锁的,能发一个图给我看看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形成开关也可以的接触到物体就停止机床上面用的很多

 不用行程开关,就用NPN的三线传感器,这个图该怎么画呢?能发一张给我看看吗?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