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EH2PLC问题

楼主(2014-05-25):
为什么RUN时 所有的输入点都是24V

网友A:
输入点内部有上拉电阻,平时保持在高电位,有输入低电平时有效,内部晶体管导通,PLC得到输入信号。没看内部图估计的,一般都是这样的。

网友B:
看你的S/S端子是不是接到了+24V这个端子上了?

S/S端子可以接+24V,也可以接0V,是两种不同的接法!

网友C:
这样外部的有源信号可以是PNP(高电平有效),也可以是NPN(低电平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