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线路安全知识

楼主(2014-05-25):
电气线路是造成人体触电的原因和类型
1)体是导体,在维修线路是,当人身体触及电源时,电流通过人体形成回路,就会造成电击伤,即触电事故:
2)人体不同部位触及到相线和中性线或既触及相线又触及大地,或人体同时触及相线跟相线,都会引起触电事故。
2.不带电操作的意义和绝对断开电源的措施 ,不带电操作又叫停电检修,这样可以确保操作人员的生命安全,同时能解除操作人员的思想顾虑,提高工作效率和检修质量。
(1)停电检修的安全工作制度
1)低压线路和设备的检修应在停电后进行
2)必须把所检修线路和设备的任何方向可能输入的电源全部切断,而且都要有一个明显的分断点,如断开隔离开关,或者刀开关,或拔去熔断器插盖(或熔断管)等。切断电源时,应先断开负荷开关,然后再断开隔离开关或拔去熔断器插盖。
3)在切断电源处,应挂上“禁止合闸,有人工作”的醒目警告牌,必要时应加锁封住,或用绳扎牢合闸安全手柄,防止误合闸;若是拔去熔断器盖(或熔断管)的,则应把它们随身带走。
4)工作前,必须用验电笔验明工作点确实无电后,方可开始工作。
5)在复杂的线路上进行维修是,为了防止意外输入电源应预先在维修点附近安装携带或临时接地。
(2)恢复送电的工作顺序
1)修完毕,仔细工具和器材等有无遗留在线路或设备上,工作人员是否已经全部撤离现场。
2)拆除临时接地等安全装置。
3)拆除电源分断处上的警告牌,开启合闸手柄的锁或解除绑扎的绳索。
4)合上隔离开关或插上熔断器插盖,然后合上负荷开关,恢复送电。
3.安全操作规程  电工在检修工作中,必须带电操作时,应严格遵照下列安全操作规程。
(1)  带电操作的安全规程
1)与大地隔离  用干燥的木板,橡皮垫或塑料板垫在脚下,使人与大地之间有可靠的绝缘。
2)进行单线操作  不管在线路或者设备上,都必须一根线一根线地分相进行操作。在同一时间内,绝对不可使人体触及两个带电导体。操作时对邻近带电导体,必须加装可靠的临时遮拦,防止人体触及。
3)杜绝线路形成回路  在检修用点设备时,应切断控制开关和拔去熔断器插盖。在检修用电设备的控制开关或熔断器时,应拆去用电设备。
4)需切断带电的导线时,应一根一根地剪切,应先切断相线,后切断中性线:需剥削带电导线的绝缘层进行分支连接时,应一根一根线地分相剥削。在前一根导线连接完毕后,应先恢复好绝缘层,然后在剥削下一根导线的绝缘层。
(2)  安全措施
1)操作者必须经过医生检查,确定无精神病,心脏病,严重高血压,癫疯,和内分泌失调等疾病患者,方可参加操作。
2)电工进行实习操作时,必须有经验的电工在现场监护,一个监护者只可监护3-5名操作者。
3)操作者必须穿长袖长裤工作服(棉料工作服),并扣紧袖口和裤口的纽扣,同时必须穿绝缘鞋,戴手套和安全帽。
4)把有可能接近的导电部分和接地导体,用绝缘体隔开,或加装临时遮盖。
5)使用的钢丝钳,螺丝刀,活动扳手等工具,必须具有绝缘手柄。
6)操作前,应分清相线,中性线和接地线。
7)为了确保安全,电工在停电检修时,必须考虑到有突然意外通电的可能,故虽然是断电检修也要视同带电操作,也应执行上述安全操作规程。

网友A:
电气线路安全知识 ,学习一下很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