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PS不间断电源如何正确使用蓄电池

楼主(2014-05-25):
       在使用不间断电源系统的过程中,人们往往片面地认为蓄电池是免维护的而不加重视。然而有资料显示,因蓄电池故障而引起UPS主机故障或工作不正常的比例大约为1/3。由此可见,加强对UPS电池的正确使用与维护,对延长蓄电池的使用寿命,降低UPS系统故障率,有着越来越重要的意义。除了选配正规品牌蓄电池以外,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正确地使用与维护蓄电池:
   一、保持适宜的环境温度。影响蓄电池寿命的重要因素是环境温度,一般电池生产厂家要求的最佳环境温度是在20-25℃之间。虽然温度的升高对电池放电能力有所提高,但付出的代价却是电池的寿命大大缩短。据试验测定,环境温度一旦超过25℃,每升高10℃,电池的寿命就要缩短一半。目前UPS所用的蓄电池一般都是免维护的密封铅酸蓄电池,设计寿命普遍是5年,这在电池生产厂家要求的环境下才能达到。达不到规定的环境要求,其寿命的长短就有很大的差异。另外,环境温度的提高,会导致电池内部化学活性增强,从而产生大量的热能,又会反过来促使周围环境温度升高,这种恶性循环,会加速缩短电池的寿命。
   二、定期充电放电。UPS电源中的浮充电压和放电电压,在出厂时均已调试到额定值,而放电电流的大小是随着负载的增大而增加的,使用中应合理调节负载,比如控制微机等电子设备的使用台数。一般情况下,负载不宜超过UPS额定负载的60%。在这个范围内,电池的放电电流就不会出现过度放电。
   UPS因长期与市电相连,在供电质量高、很少发生市电停电的使用环境中,蓄电池会长期处于浮充电状态,日久就会导致电池化学能与电能相互转化的活性降低,加速老化而缩短使用寿命。因此,一般每隔2-3个月应完全放电一次,放电时间可根据蓄电池的容量和负载大小确定。一次全负荷放电完毕后,按规定再充电8小时以上。
   三、利用通讯功能。目前,绝大多数大、中型UPS都具备与微机通讯和程序控制等可操作性能。在微机上安装相应的软件,通过串/并口连接UPS,运行该程序,就可以利用微机与UPS进行通讯。一般具有信息查询、参数设置、定时设定、自动关机和报警等功能。通过信息查询,可以获取市电输入电压、UPS输出电压、负载利用率、电池容量利用率、机内温度和市电频率等信息;通过参数设置,可以设定UPS基本特性、电池可维持时间和电池用完告警等。通过这些智能化的操作,大大方便了UPS电源及其蓄电池的使用管理。
   四、及时更换废/坏电池。目前大中型UPS电源配备的蓄电池数量,从3只到80只不等,甚至更多。这些单个的电池通过电路连接构成电池组,以满足UPS直流供电的需要。在UPS连续不断的运行使用中,因性能和质量上的差别,个别电池性能下降、储电容量达不到要求而损坏是难免的。当电池组中某个/些电池出现损坏时,维护人员应当对每只电池进行检查测试,排除损坏的电池。更换新的电池时,应该力求购买同厂家同型号的电池,禁止防酸电池和密封电池、不同规格的电池混合使用。

网友A:
我们的壁挂式电源蓄电池已经挂了,前几天刚更换新的。

网友B:
蓄电池不按照规程养护,提前毁损

网友C:
6KVA-20KVAUPS不间断电源产品简介:
     中子为6-20KVAUPS不间断定电源采用双转换在线式结构、改结构是最能有效解决电源问题的架沟设计,对电网出现的断电,电压过高或过低,电压瞬间跌落或减少震档,高压脉冲、浪涌电压、谐波失真、干扰、频率波动等状况都可以提供良好的解决方案,为用户提供安全可靠的电源保障。中子为6-20KVA     UPS不间断电源是一款具有强大适应性、配置灵活的产品、采用先进的DSP数字控制技术,有效的提升了产品的性能和系统的可靠性,并实现了更高功率密度的集成和小型化、同时全方位的满足用户的个性化要求。

6KVA-20KVAUPS不间断电源功能特点:
    1、适应中国电网环境。输出功率因数0.8,适合负载发展趋势,实现更强的带载能力。
    2、整机效率达90%降低UPS电力损耗、节约用户的适应成本。
    3、采用有源功率因数校正技术(PFC)、输入功因接近。大幅减少了对市电电网的影响。

6KVA-20KVAUPS不间断电源可告性高:
    1、采用先进的DSP数字化控制技术、产品性能更优异、品质更稳定可靠。
    2、带载和过载能力强、负载兼容性好、可以使用各种不同类型的负载。
    3、强大的抗干扰能力、符合IEC61000-4对于抗电池干扰的严格要求,给你的设备提供干净的电力环境。

6KVA-20KVAUPS不间断电源灵活配置、因需而变
    1、丰富的扩展功能,全方位的满足客户要求
    2、在线维护功能,可在负载供电持续供电情况下,安全进行维修。
    3、远程停电功能,当紧急事故发生时可以快速关断UPS。
    4、并机组件,实现并联扩容、并联沉余功能、为用户提供电源归划的弹性和更安全的保障。
    5、防尘组件:提升产品在工业环境下的防尘等级。
    6、隔离变压器、为用户提供隔离保护。

6KVA-20KVAUPS不间断电源智能管理

    智能电池管理、采用先进的智能化充电控制技术、根据电池类型和电池使用状态来选择最优的充电方式,使电池的使用寿命得以延长,并定期对电池做充电放电管理,可根据需要自由选择电池电压。(192V或240V),用户可根据需要查询和设定响应的UPS控制参数,实现UPS智能管理。自动识别并适应50/60HZ电源系统,满足不同电源系统的要求。

http://www.qmxdlw.com/UPSdianyu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