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用两轴实现边来回走边绕线圈?

楼主(2014-05-26):
就是一个轴一直转,一个轴回来跑,实现绕线时一层一层的排整齐?

楼主:
不管通过什么方法都行。

网友A:
这个超级简单:一轴控制绕线盘,另一轴控制导线轮即可。

如此简单的问题,开的脑袋想想

楼主:
没做过,来回移动时,在到头时要不要定时停一下,还有要不要加减速?有没有别的注意的?每一层的两轴的速度有没有要变化?你倒底是做过还是想当然?我总觉得掉头那个地方不是简单的反转就行了吧

网友B:
使用CODESYS里的电子凸轮功能,建立两个CAMtable,根据线粗不断算出新的直径和新的主轴速度,根据计算比例对从轴进行描点。把计算好的数据写入备份的CAMtable中,在当前的CAMtable执行完成之后,把备份的CAMtalbe更新到CAMin里。如此反复。

使用电子凸轮相对于连续插补算法的优点在于在绕线边沿接近换相的时候,横动轴需要一个近似S型的速度曲线,插补指令较难实现。

网友C:
做绕线机的吧,理论大家都说的出,实际请鲁昂有很多因素导致不能排整齐,不是专业的人真的很难做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做绕线机的吧,理论大家都说的出,实际请鲁昂有很多因素导...

 化纤精密卷绕和电子精密绕线我们公司都已经做出来了,只不过碍于保密性只能点到为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做绕线机的...

我是做变压器绕线机的,有过这经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CODESYS里的电子凸轮功能,建立两个CAMta...

这是哪种PLC的呢?有没有一种控制器仪表类的?相对可以进行简单的通讯和设定就能解决问题的?

网友D:
一轴控制绕线盘,另一轴控制导线轮即可

网友E(2014-09-02):
转盘用电机控制绕线盘,另一个用步进电机控制导线来回摆动就可以了。

网友F(2016-06-23):
引用 网友A:
这个超级简单:一轴控制绕线盘,另一轴控制导线轮即可。如...

网友G:
不是那么容易的,大侠

网友H(2020-01-02):
引用 网友C: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做绕线机的... 内容的回复!我是做变压器绕线机的,有过这经历。

IO输入输出接口坏了怎么办有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