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eker直流调速器电源问题

楼主(2014-05-26):
Parker 直流调速器输入电源110-500V,如果电机额定电枢电压是220V,那么选择220V和380V三相交流电源供电,调速器参数设置一样吗?会不会出现低电压供电转矩不足?电机的转矩跟输入的电压和电流的关系是怎样的?

网友A:
控制器自己会根据设定的转速控制输出电压,不管是220V输入还是380V输入,只有控制器内部可控硅的导通角不同(这个由控制器本身CPU做出控制,外部参数不能改变),输出电压实际效果一样,也就是转速力矩一致等。

网友B:
220V和380V三相交流电源供电,都可输出220v的电枢电压,参数设置一致。电机的扭矩公式为

T=C*I*Ψ,C为常量,I为电枢电流,Ψ为磁通

网友C(2014-08-07):
在下面开关波<此处内容被屏蔽>设置就好了。还要看下励磁是多少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