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撞车如何办?

楼主(2014-05-26):
  公司里的流水线的的伺服电机在不工作的时候偶会突然动作,引起设备互撞。该设备已工作一年半,出现过几次这样的情况,希望有高手解答,先谢过了。

网友A:
1.要找到是什么原因引起撞车,这样很危险!

网友A:
2、改程序!不工作的时候伺服使能关闭

网友B:
应该不是程序的问题,运行了这么久了,如果是程序的问题,那么出现的概率应该很高才对,很可能是某个传感器出现了误动作,导致伺服走错位置,

网友C:
了解什么原因下才动作,结合程序分析吧

网友D:
不工作的时候干脆断电,还能撞车吗

网友E:
把梯形图掉出来看看,要不加个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