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200编程软件操作

楼主(2014-05-26):
XIMENZIS7-200编程软件编程时可不可以用键盘操作,应该怎么用或者设置,谢谢

网友A:
STL编程模式就可以。

网友B:
打开编程软件,点查看,然后选择STL即可实现全部用键盘来编程,前提你的熟悉STL语言编程指令。

网友C:
各个指令都有快捷键,多看看。

网友D:
三菱的键盘输入方式的确很是方便。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三菱的键盘输入方式的确很是方便。

是的,西门子的还没发现方便的快捷,三菱新版软件的确很方便。

网友F:
在编程时可以用指令来编程 这样可以键盘操作  在梯形图中的时候ctrl+方向键也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