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FRENIC -MINI OL1 报警

楼主(2014-05-26):
富士FRENIC-MINI 变频器经常出现OL1故障报警,并电机停.电机无过热现象,表面温度约45度.请问是否是参数设置有问题? 谢谢

网友A:
OL1代码表示的电机过负载

网友A:
这是它的故障代码

网友B(2024-01-14):
引用 网友A:
这是它的故障代码



那请问该从哪方面下手排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