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双闭环控制

楼主(2014-05-26):
如何实现PLC的双闭环控制,哪位大神有这方面的例子请给我一份吧。邮箱1349767630@qq.com多谢了。。

网友A:
http://wenku.baidu.comli<x>nk?url=JtHKyqNofVHdMKRXWU9jb4Eex67GEIOckQaA5waUUHsFBFEygpCIQunKctiTsqo9L1WpA2b4piF7pZIvY9WhcmZG8K0zlb3KECXRNkcyaFy

网友B:
楼主你好

你所说的双闭环是PID控制,两个PID环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你所说的双闭环是PID控制,两个PID环控制?

 是的,我想实现PID调节的嵌套,也就是两个PID调节的闭环控制。。

网友C:
楼主你所说的双闭环其实最终控制对象只有一个是吗

这样的话可以做的像类似伺服的三环那样取其位置环和速度环作为模板。

设定第一环的设定值Sp1,取控制对象的的反馈信号作为Pv1,第一环仅做比例控制(或者比例积分),则Out1(k)=Kp1*[Sp1-Pv1(k)]。

第二环将Out1直接作为E(k)进行PI运算,则Out2=Kp2*Out1(k)+∑Ki2*Out1(k)

第二环直接输出控制被控对象,形成闭环

网友D:
谢谢楼主分享  正好要用到 下载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所说的双闭环其实最终控制对象只有一个是吗这样的话...

 我现在手头有S7-200的PLC如果是使用了这样的双闭环控制的话,关于中断该怎么设置,是共享一个中断还是每一个PID环节都要设置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