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S S7 300的控制面板的映像地址和所配的PLC系列问题

楼主(2014-05-26):
项目前期规划的问题;

现场有个IBS S7 300的控制面板,PLC是选的是西门子319F的,总线走的是interbus,问题是按照手册看只能用313-316系列的plc,但是技术热线说可以用,然后印象地址是256个字可以用,就是512个字节。但是在配置CMD里面,我最大到E126和A126,不能输入更大的数值。请问相关工程师是否这样用过?然后他的映像地址怎么改到E512或者A512 ?

网友A(2017-03-07):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可否提供技术支持 我现在用IBS S7 300 DSC-T的控制面板和西门子S7 300 317F 通信该如何做?  QQ54323838 可以一起合作

网友B(2018-10-26):
CMD配置软件可以发我吗?谢谢了314927096@qq.com

网友C(2019-06-26):
现场总线,工业以太网,工业交换机通信产品:(手机13072208083,网址www.tj-sange.com 天津)

(1)CAN CANOpen DeviceNet 总线

CAN转光纤(点对点)、CAN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CAN集线器(8路)、CAN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CAN转网口

(2)Modbus 485总线

485转光纤(点对点)、485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485集线器(8路)、485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485转网口

(3)Profibus总线

Profibus转光纤(点对点)、Profibus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Profibus集线器(4路)、Profibus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ProfibusModbus 485

4)模拟量转光纤4-20mA 、模拟量转光纤0-10V、  开关量转光纤

5HARTModbus 485.

64-20mA 0-10V采集卡( 485接口Modbus协议)

7)手持信号发生器 电荷测量仪

10485 4-20MA 0-10VLO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