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靠:前两天上海通用汽车公司停电维修,再次上电时我们维修的位置坏了7个AB的D-Net总线模块,实在郁闷

楼主(2014-05-26):
我靠:前两天上海通用汽车公司停电维修,再次上电时我们维修的位置坏了7个AB的D-Net总线模块,实在郁闷!

幸好通用汽车公司的人都是早就锻炼出来坚强的神经,而且知道每次停电都要坏N多东西......

楼主:
我以前维修一般都是偶尔坏安全继电器、DP总线模块(GE系统),但是这次坏的实在有点多

网友A:
知道每次停电都要坏N多东西 ???

网友B:
呵呵,停电也是一门学问。

搞销售的抓紧。

网友C:
停电还是有很多不可预料的事情发生的

网友D:
向通用这样的大公司也存在这样的问题啊!我还以为就一些小公司才东西不坏不舍得扔掉。

网友E:
AB停电就坏东西?,那正常断掉控制柜主空开,是不是也会坏?

楼主:
引用 网友E:
AB停电就坏东西?,那正常断掉控制柜主空开,是不是也会坏?

都是正常性停电,再次复电就会发现坏东西!

所以大型生产线一般都是不会断电的!

这种问题,只有在大型生产线干过的就会明白原因:怕断电再复电损坏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停电还是有很多不可预料的事情发生的

大型生产线牵涉到线路、元器件等相互干涉较多,还有IT网络等等,属于一个大型集成系统,有许多无可预料的东西,因此断电再复电极易导致器件损坏,大型生产线系统习惯都是保持上电状态

网友F:
正常的更换元器件,需断电的话,怎么办?

网友G:
难道没有安装不中断电源吗?

网友H:
我想问的是为啥断电再上电就会损坏东西?

网友I:
“而且知道每次停电都要坏N多东西 ...... ”?

俄艹

楼主:
引用 网友G:
难道没有安装不中断电源吗?              ...

大师呀:因为人家的供电母桥发生故障,所以全厂停电检修(包含检修电源、逃生应急电源、安监电源等全部关闭),每一个插件箱都拆卸检查,同时原定17点复电结果到19:45才复电,

网友J:
希望认识搞工控设计的大神,我的QQ258325531.加的时候请说明工控网,谢谢

网友I:
断电再上电烧表烧模块不对吧?  。。。。。。 哈锤子工厂呀 。。。。。。

网友K:
系统稍大这个问题就比较突出,遇到过若干次了。当然一次出现这么严重的通讯故障还是比较少见的,系统中还是有比较大的漏洞,只是还未被察觉。

我遇到过的生产线上电故障,故障点比较分散,随机性较大。所以有的厂害怕了就不停机了,让系统处于待机状态,有时3/5天都不一定。反正电工就怕停产、停电

我们呢,则希望天天都停次电

网友L:
DEVICE NET 适配器很容易烧坏的,上电要一个一个上

网友M:
还是没明白,停电再上电为什么会坏N多东西?是不是突然上电,感应电流会乱窜??

网友M:
引用 网友M:
还是没明白,停电再上电为什么会坏N多东西?是不是突然上...

这方面的保护电路没有用吗?

网友N:
说好的图呢?说好的图呢?说好的图呢?说好的图呢?说好的图呢?说好的图呢?说好的图呢?说好的图呢?说好的图呢?说好的图呢?说好的图呢?说好的图呢?说好的图呢?说好的图呢?说好的图呢?说好的图呢?说好的图呢?说好的图呢?说好的图呢?说好的图呢?说好的图呢?说好的图呢?说好的图呢?说好的图呢?说好的图呢?说好的图呢?说好的图呢?说好的图呢?说好的图呢?说好的图呢?说好的图呢?说好的图呢?说好的图呢?说好的图呢?说好的图呢?说好的图呢?说好的图呢?说好的图呢?说好的图呢?说好的图呢?说好的图呢?说好的图呢?说好的图呢?说好的图呢?说好的图呢?说好的图呢?说好的图呢?说好的图呢?说好的图呢?说好的图呢?说好的图呢?说好的图呢?说好的图呢?说好的图呢?说好的图呢?说好的图呢?说好的图呢?说好的图呢?说好的图呢?说好的图呢?说好的图呢?说好的图呢?说好的图呢?说好的图呢?说好的图呢?说好的图呢?说好的图呢?说好的图呢?

网友O:
倒。好像老早的操作票里里面都有吧。要依次上电的,嘿嘿,不过突然断电造成的就没法啦。

其实,那个问题,突然断电造成的居多。

网友P:
引用 网友O:
倒。好像老早的操作票里里面都有吧。要依次上电的,嘿嘿,...

网友Q:
阿水是在上海大众吧?大众出产桑塔纳,通用出产别克吧?

停电坏不太可能。。一般是停电前窜入高压引起损坏后再停电。另外一种就是停电后启动不当引起的。。所以说无故停电时,操作工要习惯性地拍下急停开关。。。等来电后找专业人员来恢复。

楼主:
目前上海通用汽车公司正在新车型试产,因此不能拍照片(我们一位同事就因为拍一个照片被全厂通告、检讨、罚款,老板不是关系过硬的话就直接清场了)

网友R:
大公司,不在乎钱,换新的就行了

网友S:
电源模块也许是长期运行,在正常通电的情况下不出问题,但在停电后再运行时,可能某些电子元件失效而出问题,也是可能得,或者是在上电时整个电力系统在空载情况下的电压高而使电子元件失效也是有可能的,其实电电源采用宽电压供电(90~240)的情况可能会好一点

网友T:
支持楼上说的。得考虑电压降的问题。负载多了,电压下降了。负载少了呢,电压不就高了。尤其停产再上电,不妨大功率的先上,好让电网电压降下来。。。。。。

网友Q:
未必是模块坏了吧!!!可能是因为断电的时候,数据中断,模块自动保护,或者处于报警状态,需要人工干预,复一下位,或者重新设置一遍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