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展输出14064输出能力有多少毫安?

楼主(2014-05-26):
请问各位高手,我用galil的14064扩展输出,输出信号连接继电器来控制继电器动作,可是实际继电器根本不会动作,每个输出口都试了,继电器也没有问题,它的输出电流是多大,是不是输出能力不行啊?请各位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A:
您要是驱动固态继电器,也许有希望。驱动电磁继电器,就别指望了。而且您这样逐点都试过的话,您再逐点试试空载时电压还有没有输出吧。

14064的规格很老了,印象不是很清楚,好像驱动电流是只有3mA。即使不是3mA,也差不了多少。要带动电磁继电器,您在中间自己加个2803的驱动芯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要是驱动固态继电器,也许有希望。驱动电磁继电器,就别...

 感谢您的回复!可能确实是驱动电流不行的原因。我换用专用输出信号,就可以驱动继电器动作了,而扩展那个就只能用作驱动led灯用了。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