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actorytalk view 趋势不连续的问题

楼主(2014-05-26):
一个问题 ,se软件的趋势,当需要添加新的曲线时,在数据记录中加入新的变量,连到趋势控件,当刷新或切换画面时,曲线中没有历史数据,是重新开始记录的。有时候新建数据记录,就可以连续了,有时候新建就不好使,发现在log文件夹只没有生成新的变量的文件。这是怎么回事,求高人指点。

网友A:
软件启动的时候是否将LOGdata加入自启动?

一般你说的这样的情况都是在SE转换为运行文件的时候没有让logdata随机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