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维修 LG(LS) SV075is5-4N0

楼主(2014-05-26):
那位修修变频器
SV075is5-4N0
变频器 输入端  压敏电阻烧坏一个  一共三个
我把热敏电阻 去掉了
上电 还是 报欠压故障   STOP/RESET 按键上灯  一直闪亮
故障信息是“DRV- Fault    12   Low   Voltage

哪位指点一下 怎样维修啊

  监测 直流  P-N  电压  560V
请指教

网友A:
直流电压560,说明整流单元是正常的,是不是直流电压检测板出问题了。压敏电阻都能烧掉,是不是板子也坏了。

楼主(2014-12-22):
引用 网友A:
直流电压560,说明整流单元是正常的,是不是直流电压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