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运动控制器的SFC程序怎么写

楼主(2014-05-26):
请问三菱的运动控制器的SFC程序怎么写,有谁知道

网友A:
软件里面设置为双CPU,然后设置共享区位以及字地址范围(也就是PLC刷新到motion,motion刷新到PLC的位以及字),至于sfc程序,主要用到的就是G转移等待步,F操作步,以及K程序(运动控制步),循环跳转等

楼主:
兄弟,小弟刚开始学,可以说的详细点吗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