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iweiplc的口令

楼主(2014-05-26):
我有一个HAIWEI的PLC。每次上传程序都要口令,可是口令忘记了。怎么能找回了口令,谢谢了

网友A:
口令没办法找回,只能清除。不过清除PLC口令会同时清除PLC的程序,你如果有源程序就没问题。清除口令步骤:1、与PLC联机;2、用菜单<此处内容被屏蔽>PLC、清除PLC程序<此处内容被屏蔽>先清除程序,使用“haiwell”作为通用口令即可清除程序,然后选择清除PLC口令即可。

网友B:
海为的在线帮助做的不错,我一般都是看这个 ,要不就是找他们技术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