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老师:50平方的电缆最大可以允许多大的电流?

楼主(2014-05-27):
请问各位老师:50平方的电缆最大可以允许多大的电流?可以带动几台30KW的电机?谢谢!

网友A:
铜芯足够  铝芯也够

网友A:
看设备负荷的ᅳ般4台可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设备负荷的ᅳ般4台可以的.

谁个敢用50电缆带4台30KW电机!楼主查查手册好像170A左右!更不要说现在电缆质量了!

网友C:
我感觉只够带一台电机的

网友C:
一平方能承受五安培的电流五十平就是250A 电p_250<此处内容被屏蔽>400=100kw所以带动三台是绝对没问题的

网友D:
50平方毫米的电缆安全载流量大约是150A,只能带两台电机。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一平方能承受五安培的电流五十平就是250A 电p_25...

 .......你错了哈,去查查手册或者背口诀表,最多2台

网友F(2014-11-19):
能带两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