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路器与空开?

楼主(2014-05-27):
为什么断路器也叫空气开关呢?

空气开关这名称是怎么来的呢?

网友A:
我觉得能自动跳闸这个功能

网友B:
空气开关的来源是用空气作为绝缘介质,有灭弧栅灭弧。没有其他的绝缘介质;

另还有真空的和油介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空气开关的来源是用空气作为绝缘介质,有灭弧栅灭弧。没有...

就是说空开与断路器不能画等号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空气开关的来...

首先,断路器(开关)在电气里其实是一个概念,空气开关只是断路器里的一种,断路器的范围很大,一般按电压等级分高压断路器、低压断路器,按灭弧介质分为空气、油、真空、六氟化硫(SF6)等,而空气开关如楼上所说是以空气为绝缘介质的一种常见的低压断路器。才疏学浅,如有错误见笑了。

网友D:
常说的空开,就是低压断路器的俗语。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常说的空开,就是低压断路器的俗语。

网友F:
   常说的空开,就是低压断路器的俗语,但是也有点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