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ATIC WinCC flexible 2008中怎样修改界面时间

楼主(2014-05-27):
SIMATIC WinCC flexible 2008中怎样修改界面的时间,比如在界面上显示的是2008.9.10  我想修改成2014.5.9,请问怎样修改!!!!!

网友A:
开始界面里有有一个时间设置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始界面里有有一个时间设置功能

能再具体点吗?

网友B:
1,你直接打开软件界面,看看 时间参数是 PLC 的还是 屏的 ?

2,如是读取屏的时间,时间在 屏的 CE 系统界面修改时间,也就是类似电脑系统时间 ,在开机时 右下角或是控制面板内修改时间就行

3,如时间是读取 PLC 的系统时间,那样你就将 PLC 的时间与 PG 同步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