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上位机给PLC强制信号会不会影响PLC正常运行?

楼主(2014-05-27):
以前DI输入点是操作天上控制的?现在我把按钮做到上位机工控软件上,相当于给程序写强制值,这样会不会影响PLC正常运行?

网友A:
不会影响PLC正常运行,

网友B:
跟PLC运行没有关系的,有关系的是你的程序

网友C:
强制了,那个点就一直有输出了,在天车上--要注意哦,那是特种设备,首先要保证那个强制,不会引起安全事故。

网友D:
没有关系,只是针对某个点起作用,由于属于强制,请一定注意安全

,避免不必要的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