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错误

楼主(2014-05-27):
为什么昆仑通态的触摸屏老是出现Mcgce.exe和Cesvr.exe执行非法操作?还有一种现象就是上电卡在Logo画面死机?求大神帮忙

网友A:
触摸屏用法有问题,你看看循环策略时间是否过短、刷盘是否太过频繁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触摸屏用法有问题,你看看循环策略时间是否过短、刷盘是否...

这是软件问题还是硬件问题?策略循环时间过短的话那怎么不是组态刚开始运行就出现非法错误?用了好长一段时间才出现的这种错误,我感觉是刷盘造成硬件损坏了

网友A:
建议找厂家分析下工程,看哪地方用法有问题,排除隐患用的才能更放心。

网友B:
 是不是软件有问题或是程序中有非法执行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软件有问题或是程序中有非法执行 ?

嗯  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