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性点接地电阻柜的数值确定方法

楼主(2014-05-27):
电阻柜的数值

电阻器和电容这类电子元件,在生产过程中对其最后成品的实际的阻值容量值是难以做到绝对精确地控制的,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而在+/-两个方向上发生偏移,我们所能做的,不过是采取一定的措施,使其成品值的偏移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譬如10%、5%、1%等等.当然这个偏移范围越小,为实施此控制而付出的成本会越高.如果我们在最后的生产流程中实测产成品的值然后给其标识出来,那么这个元件的标识误差将近乎于+/-0%,这种做法是不现实的,一是使得产品生产的周期与成本大幅度上扬,二是产成品按实测阻值容量值来标识数值而形成的产品序列数会无限增多,使得该产品的生产、储备、销售,采购等等环节都无所适从.从实际出发我们只能按不同的误差档次,选取若干个标称数值来进行标识,以大大减少某一序列的产品种类的个数.我们经常接触到的2.2、2.4、2.7、3、3.3…;430、470、510、560…等等,就是这种标称序列值.

电阻器的调阻值

我们经常看到的普通不锈钢电阻器常用于低频电路,不锈钢电阻器的功率较大,电流噪声小,耐高温,但体积较大.普通线绕电阻器常用于低频电路或中作限流电阻器、分压电阻器、泄放电阻器或大功率管的偏压电阻器.
   所选不锈钢电阻器的电阻值应接近应用电路中计算值的一个标称值,应优先选用标准系列的电阻器.
   一般电路使用的电阻器允许误差为±5%~±10%.精密仪器及特殊电路中使用的电阻器,应选用精密电阻器.所选电阻器的额定功率,要符合应用电路中对电阻器功率容量的要求,一般不应随意加大或减小电阻器的功率.若电路要求是功率型电阻器,则其额定功率可高于实际应用电路要求功率的1~2倍.

电阻的检测方法

1)检查万用表电池方法如下:将挡位旋钮依次置于电阻挡R×1?和R×10K挡,然后将红、黑测试笔短接.旋转欧姆调零电位器,观察指针是否指向零(MF47型万用表如R×1?挡,指针不能校零,则更换万用表的1.5V电池.如R×10?挡,指针不能校零,更换9V电池.)
   2)选择适当倍率挡测量某一电阻器的阻值时,要依据电阻器的阻值正确选择倍率挡,按万用表使用方法规定,万用表指针应在全刻度的中心部分读数才较准确.测量时电阻器的阻值是万用表上刻度的数值与倍率的乘积.如测量一电阻器,所选倍率为R×1,刻度数值为9.4,该电阻器电阻值为R=9.4×1=9.4?.
   3)电阻挡调零在测量电阻之前必须进行电阻挡调零.其方法如检查电池方法一样(短接红黑测试笔),在测量电阻时,每更换一次倍率挡后,都必须重新调零.
   在检测电解电容器时,要先对电容器放电,特别是对于大容量的电解电容器,可以直接短路两个引脚进行放电.然后万用表红表笔接负极,黑表笔接正极,在刚接触的瞬间,万用表指针即向右偏转较大偏度(对于同一电阻挡,容量越大,摆幅越大),接着逐渐向左回转,直到停在某一位置.此时的阻值便是电解电容的正向漏电阻,此值略大于反向漏电阻.实际使用经验表明,电解电容的漏电阻一般应在几百kΩ以上,否则,将不能正常工作.电阻器在测试中,若正向、反向均无充电的现象,即表针不动,则说明容量消失或内部断路;如果所测阻值很小或为零,说明电容漏电大或已击穿损坏,不能再使用.

影响电阻或电阻率测试的因素

影响电阻或电阻率测试的主要因素有:
   a.环境温湿度
   一般材料的电阻值随环境温湿度的升高而减小.相对而言,表面电阻(率)对环境湿度比较敏感,而体电阻(率)则对温度较为敏感.湿度增加,表面泄漏增大,体电导电流也会增加.温度升高,载流子的运动速率加快,介质材料的吸收电流和电导电流会相应增加,据有关资料报道,一般介质在70 C时的电阻值仅有20C时的10%.因此,测量材料的电阻时,必须指明试样与环境达到平衡的温湿度.
   b.测试电压(电场强度)
   介质材料的电阻(率) 值一般不能在很宽的电压范围内保持不变,即欧姆定律对此并不适用.常温条件下,在较低的电压范围内,电导电流随外加电压的增加而线性增加,材料的电阻值保持不变.超过一定电压后,由于离子化运动加剧,电导电流的增加远比测试电压增加的快,材料呈现的电阻值迅速降低.由此可见,外加测试电压越高,材料的电阻值越低,以致在不同电压下测试得到的材料电阻值可能有较大的差别.
   值得注意的是,导致材料电阻值变化的决定因素是测试时的电场强度,而不是测试电压.对相同的测试电压,若测试电极之间的距离不同,对材料电阻率的测试结果也将不同,正负电极之间的距离越小,测试值也越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