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的单脉冲控制与双脉冲控制区别

楼主(2014-05-27):
我有一个方案是用一台FX3U来控制两台步进电机,我想问下各位大侠,我该用双脉冲控制还是单脉冲控制好呢?单脉冲与双脉冲在接线上有什么区别?单脉冲控制要怎么接线啊?编程时要注意什么?

网友A:
你的单双脉冲是什么意思?三菱PLC主机只能发  脉冲+方向   的信号。

网友B:
单脉冲和双脉冲指的是步进电机驱动器的拨位开关位置。一般放在单脉冲位置上。在PLC相对定位指令DRVI下,Y0、Y1是脉冲输出端,Y2、Y3是方向输出端(1S)。如果你把拨位开关放在双脉冲位置,就不能换"向"。同样,使用步进电机控制器时也有这个问题,如果选择双脉冲,同样不能换"向"。

网友C:
复杂,看不懂,新手,求谅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