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达 PLC 通讯问题,谢谢

楼主(2014-05-27):
现在遇到的问题是  台达PLC与 温控计、真空计 之间的485通讯 受阻。

环境介绍:

(1)温控计接在 PLC的 COM2 端口, 真空计接在PLC的COM3 端口, 都是485通讯。

(2) 台达触摸屏 接 台达PLC 的 COM1 端口, 232通讯

(3) 台达触摸屏 上  有  温控计的 温度设定值 和测量值  ,真空计的测量值

(4)通讯的程序是按照 PLC与 台达变频器的通讯方式写的,  用的是MODRD和MODWR指令读写 ,用计数器来选择 两COM2端口2、3上仪表的读写。

出现的问题:

(1)温度设定值 、温度测量值、真空计测量值  均显示 1359.    触摸屏上 也无法设置温度设定值,在仪表本身设置时,触摸评上的 数值也不会 改变。

求助 解决办法。 个人在想 ,是不是 PLC编写的程序出了问题(但是plc程序里各端口的通讯设置相应的也设置好了啊),  希望大家帮帮忙,谢谢

网友A:
温控计、真空计支不支持modbus协议?

网友B:
最好先单独测试COM2口和COM3口的设备通讯读取和写入,然后在通过触摸屏修改PLC中的数据来,然后让PLC自己通讯去读取和写入仪表的数据。。几者的通讯是分开的,之间没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温控计、真空计支不支持modbus协议?

支持 modbus rtu 协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先单独测试COM2口和COM3口的设备通讯读取和写...

是的,就是这样的。将PLC 读取 和写入的数据 先放在 PLC 的寄存器里, 然后 通过 触摸屏 去读写 相应的寄存器。    但还是出现了这样的错误。

网友C:
首先确定是否通讯成功,成功之后对应的寄存器会显示你的温控器和真空计的值的,如果显示不正确,就要检查通讯!

PLC与台达变频器的应用实例需要再仔细看一下,那上面的地址都是固定好的,你的真空计和温控计的对应地址是多少?

标准的MODBUS协议都可以用MODRD、MODWR、MODRW指令进行读写,如果不是标准的,需要用RS指令进行通讯!

通讯最重要的三个参数:站号、通讯格式、波特率。

一定要对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