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温度模块问题

楼主(2014-05-27):
我把温度模块DVP-04PT-S接到主机DVP20SX211R上,为啥温度模块ERROR指示灯一直亮着红灯,是什么原因啊 求大神指点

网友A:
把不需要的端口关闭。或者没有接从接的端口并一下

网友B:
新加模块需要重新硬件组态并下载的,这就如同我们的电脑加上一个板卡是需要驱动程序一样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