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腐电磁流量计现场显示有波动的处理方法?

楼主(2014-05-27):
防腐电磁流量计现场显示有波动的处理方法?

防腐电磁流量计现场显示有波动的处理方法

1、 电磁流量计 安装位置(管道的最高端)。

2、周围是否干扰(变频器,保证变频器和流量计的电源不是同一个电源;大电机,交叉或重叠,手机发射塔对流量计没有干扰)

3、不满管。

4、非金属管道没有接地

5、断线。

6、工频干扰

7、上微机影响。

处理办法:

1.如果安装在最高端,可以在入口端安个排气阀,把气体排出;

2.把电源分开重新换个电源;

网友A:
电磁流量计不能水平安装,她的安装角度应该大于30度,小于70度,保证与液面进行正常的切割磁力线,接地的问题也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