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报接地 求大神帮忙

楼主(2014-05-27):
变频器ABB ACS800,拖动电机4KW,此前运行正常。现在运行中出现接地报警,报警代码2330,500V摇表检查没有接地故障,再次启动正常,运行几小时后再次出现2330故障,任然没有查出接地点,继续检查,检查内容:变频器输出线拆除,500V摇表,电缆相间及相对地绝缘电阻200兆欧,电机相间及相对地绝缘电阻200兆欧,变频器不带电机中控驱动正常,任然没有查处接地点,请帮助分析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谢谢。

网友A:
        检查是否是电机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是否是电机原因。

 电机是新的

网友B:
你这个情况:在并行连接的逆变单元模块中,传动检测到逆变单元中过高的输出电流不平衡。这可能是外部故障(接地故障‘电机故障’电缆故障、)或内部故障(损坏的逆变器部件)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