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AM 和 5端子无电压

楼主(2014-05-27):
我这儿有台三菱FR-S500的变频器,因为要外接一个 频率表,用来显示变频器频率,查了查说是需要把频率表的两个端子分别接到AM和5端,可是我用 电压表 测量AM和5端 没有电压啊。。。。。怎么回事呢?

网友A:
可能是参数设置问题,看说明书,查查54,55设置是否符合要求。

网友B:
频率显示输出并不一定是电压信号,也许是电流信号或者脉冲信号

网友C:
换主板试试。试试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