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电阻通过安全栅输出的计算

楼主(2014-05-27):
哪位大虾能给小弟讲讲热电阻在三线制桥路里,当热电阻的阻值增大时,电桥不平衡了,输出是怎样计算出来了的,桥路的输出与稳压电源的电压值有关系没有?谢谢了!!!还有,现场传来的热电阻的阻值,进入温度安全栅,输出是怎么样计算出来了?

网友A:
噢。

这是上学时的教科书中有过介绍,想什么电子平衡电桥,电子电位差计之类的,当时感觉里面的构造太复杂,加上为了应付考试,也没向深处探究,现在上班十多年了更不晓得了,嘿嘿。。。

不过上班中对于这个晓得不晓得关系不大,你只知道输入多少热阻值输出多少电流信号就可以了,如果不准就是变送器的问题了,变送器的问题好解决直接更换就行了,即使你把坏的修好了领导也不同意把这个在用的,万一再出现问题影响生产就不是几百上千元的变送器的价格了。

至于变送器的安全栅是要设定量程范围的,这个需要安全栅品牌的编程软件,通过通讯线缆来编程,有温度低限、高限、几线制、热阻型号、小数点位数,数值超限问题等组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