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精度远距离的激光测距传感器的特点?

楼主(2014-05-27):
高精度远距离的激光测距传感器的特点?

网友A(2014-08-26):
LDM4X系列测距传感器采用激光相位法测量物体的距离(不需反光镜),增加滤光镜的情况下可测量高温发红的锻件物体,量程达到30m,精度为3mm。具有数字输出和模拟输出两种输出方式,可连接产线控制设备,实现在线测量和报警功能。LDM4X系列测距传感器主要特点◆ 可测量各种物体距离(不需反射镜);◆ 增加滤光镜可测高温被测体; ◆ 可见光容易对准被测体;◆ LDM42响应速度高达50Hz; ◆ 最高测量精度3mm,分辨率0.1mm; ◆ 输出:串行口RS232/RS422, 模拟输出4~20mA , 模拟口和开关值可软件设置;◆ LDM43带Profibus DP和SSI总线接口,容易融入工业现场总线; ◆ 有外同步输入;

网友B:
这每个型号的都不一样哪激光距离传感器,楼主是要问哪个型号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