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pcschematic画的电气原理图转化pdf

楼主(2014-05-27):
怎么把pcschematic画的电气原理图转化pdf

网友A:
安装虚拟adobe打印机,或者安装Adobe Acrobat  Professional专业版软件,然后点打印,选择这个adbode打印机就可以打印成pdf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装虚拟adobe打印机,或者安装Adobe Acro...

我要整个转化成pdf

网友B:
这软件好用吗?

以前上海那边推荐过,安装了感觉很不习惯用。一直没细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软件好用吗?以前上海那边推荐过,安装了感觉很不习惯用...

还行吧,求推荐一个还好用的,嘿嘿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安装虚拟ado...

呵呵谢谢哈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江湖...

我之前喜欢用cad,但后来就用这个,也刚学会不久,请问有更简单的软件吗?

网友C:
装福昕阅读器,自动安装PDF 打印机,然后所有软件就可以打印PDF文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装福昕阅读器,自动安装PDF 打印机,然后所有软件就可...

呵呵呵谢谢,我安装的是PDF虚拟打印机挺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