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长传感器也可以测速吗?

楼主(2014-05-27):
测长传感器也可以测速吗?

网友A:
可以测量的,这个不是实时速度,应该是平均速度,例如1s前的位置是10mm 1s后是20mm 那么你的平均速度就是10mm/s,仅供参考

网友B(2014-08-26):
可以如:ZLS-PX测长仪

网友C:
测出长度,再和时间进行计算速度就可以了三

网友D:
恩恩 可以的  zsy

网友E:
可以需要转换的,位移跟时间知道了,那么速度也就知道了,sensopart的一般都可以的,希望我的回答对你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