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跟PLC同柜安装需不需要加屏蔽板

楼主(2014-05-28):
变频器跟PLC同柜安装需不需要加屏蔽板,我听人说,用到模拟量才需要加屏蔽板,只是数字量不用加,是不是这样的?

网友A:
这个不需要的,模拟信号你可以通过安全栅隔离的

网友B:
你有通讯线的话 最好还是加上

网友C:
一般都没有加,模拟量信号--加装有源信号隔离器即可!

网友D:
不用加。但是布线要注意,最好不要放在同一线槽内。

网友E:
不限注意点就行了,没有必要加

网友F:
如果有干扰就加 一般没有干扰都不加

网友G:
谢谢楼主分享  正好要用到 下载看看333

网友H: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需要的,模拟信号你可以通过安全栅隔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