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800双极性模拟输入时零位死区的问题。

楼主(2014-05-28):
使用操纵杆作为模拟输入(-10v,10v),实现正反转。当操纵杆处于中间零位置的时候有零点几伏的电压。能否设置一个死区屏蔽掉啊。

网友A:
可以设置信号范围,具体参数是13组参数,可以定义最小值和最大值的。

网友B:
为什么不用数字量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设置信号范围,具体参数是13组参数,可以定义最小值...

 比如说我只想要2V,10V   ,-2V,-10V怎么设置最大和最小值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用数字量输入。                ...

 操纵杆向前推和向后拉的同时直接就给速度了。上面只有一个+10V,-10V的模拟量输出。

网友C(2018-03-27):
死区可以设置啊。

网友D:
可以通过自定义编程来自由的设置死区。

网友E(2019-03-13):
没有高手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