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混合式步进电机使用注意的六点事项

楼主(2014-05-28):
步进电机分为反应式步进电机,永磁式步进电机,混合式步进电机。现在应用最多的应该是混合式步进电机了。那么使用混合式步进电机要注意哪些问题了。下面就由信浓马达公司给大家讲解一下: 第一, 步进电机应用于低速场合---每分钟转速不超过1000转,(0.9度时6666PPS),最好在1000-3000PPS(0.9度)间使用,可通过减速装置使其在此间工作,此时电机工作效率高,噪音低。第二,步进电机最好不使用整步状态,整步状态时振动大。第三,由于历史原因,只有标称为12V电压的电机使用12V外,其他电机的电压值不是驱动电压伏值 ,可根据驱动器选择驱动电压(建议:57BYG采用直流24V-36V,86BYG采用直流50V,110BYG采用高于直流80V),当然12伏的电压除12V恒压驱动外也可以采用其他驱动电源,不过要考虑温升。第四,转动惯量大的负载应选择大机座号电机。第五,电机在较高速或大惯量负载时,一般不在工作速度起动,而采用逐渐升频提速,一电机不失步,二可以减少噪音同时可以提高停止的定位精度。第六,高精度时,应通过机械减速、提高电机速度,或采用高细分数的驱动器来解决。上一篇:浅析步进电机驱动器细分和不细分的区别是什么下一篇:信浓电机教你判断步进电机是否已损坏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