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肯CX系列变频器怎么连接PC

楼主(2014-05-28):
已下载了FCLOAD软件,通讯线是自制的把  2,3,5,6,9 直接的。开机连接始终没联接上。请高手指点。

网友A:
你需要确定伟肯软件的串口设置是否与电脑的串口一致,因为现在笔记本没有串口,用USB转串口线代替,因此需要在设备管理器中找到所用USB口所对应的串口。

楼主:
我的电脑有COM口

楼主:
串口也设置了

网友B(2014-07-01):
貌似应该用FC Drive 吧 FCload是下载固件和Appliaction时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