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电机控制正反转

楼主(2014-05-28):
一个纠偏装置,用PLC控制固态继电器正反转,怎样实现外部互锁,请师傅们指教

网友A:
两个固态继电器控制电路就可以实现。

主要看运行电容的接线,百度哈,图很多。

网友B:
参考波轮洗衣机马达控制。

网友C:
 固态继电器控制电路? 没有玩过 ,期待高手上图 1`

网友D:
主要看起动电容的接线

网友E:
直接用继电器做固态继电器的运转信号切换,继电器常开点给本固态继电器驱动端加电同时常闭点把另一个旋转方向的固态继电器驱动端短接!

另外一个继电器控制电机运转即可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直接用继电器做固态继电器的运转信号切换,继电器常开点给...

经典

楼主:
谢谢师傅们热心,乖乖小笨熊的方法采用了,正反转互锁,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