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差压变送器使用细则

楼主(2014-05-28):
  一、智能差压变送器的安装

  1、智能差压变送器与差压源之间导压管的长度应尽可能短,一般在3~50m范围内,其内径不宜小于8mm;

  2、导压管应保持有不小于1:10的倾斜度,即水平方向敷设10m时,其两端高度差为1m。导压管的坡向应满足:当被测介质为气体时,应能使气体中的冷凝胶自动顺着导压管流回工艺管道或设备中区,所以变送器安装位置最好高于压源,若在实际安装中做不到这一点,则应在导压管路地最低点装设液体收集器和排液阀门。当被测介质为液体时,应能使液体中析出的气体之间顺着导压管流回工艺管道或设备中去,否则应在导压管路地最高点装设气体收集器和放气阀门,所以变送器安装位置最好低于取压源。总之,导压管线的坡度和坡向都是要保证在导压管线和智能差压变送器中,只有单相介质(气相和液相)存在,以保证测量的稳定性和防止产生附加误差。

  二、智能差压变送器安装注意事项

  当被测介质为蒸气时,在导压管路中应安装冷凝容器,以防智能差压变送器因高温蒸气进入而损坏。冷凝器安装位置,应保证两根导压管中的冷凝液液位长期保持在同一水平面上。从冷凝容器至变送器的导压管路,应按被测介质为液体时的要求敷设。

  对于有腐蚀性的介质,在导压管路中应安装相应的隔离设备,以防智能差压变送器被腐蚀。在被测介质黏度很大、容易沉淀或结晶、气相/液相转换温度低、易聚合等情况下,也应采取相应的隔离设备,以防导压管被堵塞。

  三、智能差压变送器使用注意事项

  1、智能差压变送器在使用前必须对其测量范围、零点漂移量、精度、静压误差等进行复校。

  2、智能差压变送器安装后,开车之前还需检查一次各种变送器的工作压力、工作温度、测量范围、漂移量等。看是否和实际情况相符,若有不符之处,则必须查明原因并纠正后才能开车。

  3、开启和停用时,应避免仪表承受单向静压。

  为了避免使用时单向受压,每台智能差压变送器应附带一套三阀组件,通常把它安装在智能差压变送器的上方,其中阀1和阀3分别为高压和低压切断阀,阀2 为平衡阀。平衡阀2在开表和停表时用以保护智能差压变送器和便于调零位。在开启智能差压变送器时,应先开平衡阀2,然后再打开阀1和阀3,当阀1和阀3全开后,再关闭阀2。在停用智能差压变送器时,也应先打开平衡阀2,然后再分别关闭阀1和阀3.按以上顺序开启或停用智能差压变送器,可以避免智能差压变送器承受单向静压而过载;对于有冷凝胶或隔离液的智能差压变送器,也可以避免冷凝胶或隔离液被冲跑。

网友A:
智能变送器,是不是整个模块要大一些,内部有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