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位的小数据,转成16位数据怎么转?

楼主(2014-05-28):
32位的小数据,转成16位数据怎么转?

比如用32位表示的整数16,表示成16位表示的整数16,有什么影响,方法是?

网友A:
这是字和双字的区别吧

网友B:
二进制是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1 0000代表32位的16

0000 0000 0001 0000 代表16位的16

网友C:
32位数小于16位最大值还行,如果大于16位数最大值,那不出错了?

网友D:
嗨:这个不简单吗!

直接取低16位就行了

网友E:
以无符号整数为例,16位最大值65535. 如果你的32位数据大于65535,转成16位肯定出错。如果小于65535,直接取低16为即可。  如果数据是浮点数类型,最低长度就是32位。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以无符号整数为例,16位最大值65535. 如果你的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