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冷床不用编码器可实现控制吗

楼主(2014-05-28):
各位大侠好:

   我没有积分,所以不能给各位,请原谅。真心求教大家一个问题:我要控制一个步进式冷床,冷床结构非常简单,电机通过减速机和冷床动齿驱动轴连接,驱动轴上有数个凸轮,当动齿驱动轴旋转时会驱动动齿上下动作。当然,为了增加启动惯性,冷床动齿驱动轴上装有配重,当动齿在低位时,配重刚好在高位稍微偏向启动方向一点。电机功率为160KW,变频器为ACS800,控制方式采用的是编码器加两个接近开关的方式,一个为减速位接近开关,另一个为停止位接近开关。当使用PG时,冷床可以在停止位正常停下来,由于某些原因我不想使用PG,我试了下采用ABB内部估算速度进行控制,但发现冷床到了停止位的时候会溜,也就是没能完全抱死。冷床在正常运行时不使用机械抱闸,我比较了下变频器的转矩输出,当采用PG时变频器输出转矩为3%左右,当不使用PG时变频器输出转矩为0.78%左右,并且转矩输出为速度换积分输出。变频器采用的控制方式为DTC控制,请问大侠,冷床停止时溜是不是就是因为速度环给出的转矩小造成的啊,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
没有人知道吗?有兴趣的话可以说说哦,一起研究研究

网友:
我想不用编码器反馈速度应该是可以的,是ACS800估算速度准确性的问题。我采用估算速度来控制冷床,发现当到停止位时PLC发给变频器零速给定,但电机在负载作用下还一直在溜,本人认为是估算速度不准,造成速度调节环输出值小,造成ACS800给电机的转矩小,没有让设备停在期望的位置。谁能告诉我,如何提高ACS800估算速度的精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