绕线式异步电动机定子绕组和转子绕组相序可以不一样吗

楼主(2014-05-28):
绕线式异步电动机定子绕组和转子绕组相序可以不一样吗  在线等 谢谢

网友A:
定子绕组是接入三相电的,相序决定正反转。转子绕组是不需要通电的,降压启动时候接进电阻器,无所谓相序问题。

楼主:
已明白   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