绕线式异步电动机定子绕组和转子绕组相序可以不一样吗 在线等 谢谢

楼主(2014-05-28):
绕线式异步电动机定子绕组和转子绕组相序可以不一样吗  在线等 谢谢

网友A:
不太了解你的意思?绕线式电机定子接电源调节方向与普通电机一样!转子接入电阻或频敏变阻器之类用于启动或调速!启动结束或全速运行转子回路是短接d的!

网友B:
       绕线式的定子线圈和转子线圈是独立的两个玩意,启动时转子线圈串电阻,启动完毕短接了,所以相序应该没影响。

楼主:
已经搞明白了  谢谢楼上两位仁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