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基础知识之电容器

楼主(2014-05-28):
凡被绝缘物分开的两个导体的组合都叫电容。用字母C表示,单位是法拉,用F表示。

其中,1F=1000000μF=106μF=1012μF

主要指标有电容量和耐压,如2.5μF/450V。

种类有云母电容、陶瓷电容、电解电容和纸质电容等。

一般,陶瓷电容用在高频电路上,电机的启动电容主要用电解电容。

测量电容时,把万用表表笔探头直接放在电容器两个端子上,数字表可以直接读出电容的容量。用指针表测量时,要用万用表的电阻档,并且将电阻档设置为最大量程,若指针偏转角度大,然后再逐渐回到最初位置(∞位置),说明电容器是好的。如果回不到∞位置,则表头指的电阻就是漏电电阻,一般电容器的漏电电阻是很大的,通常有几十到几百兆欧。测量0.01μ以上的大电容,用万用表RX10K档,只要表头指针摆动小或基本不跳动,可以判断电容器已开路。

电容器的容量不同,指针偏转的角度也有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