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X的下降沿及定时器编程问题,求助?

楼主(2014-05-28):
单位的设备使用FP-X,电机上升X0,但操作人员操作不熟练,连续的短间隔的输入X0,导致接触器容易粘连,所以想修改程序,让X0输入结束后,间隔1S,才允许再次输入X0,避免短间隔输入X0。

自己编的实验了一下,可不行啊,谁会编啊,指点一下,谢了!!!

网友A:
使用一个内部的时间继电器TMY0  K3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一个内部的时间继电器TMY0  K3就可以

实现不了啊,请指教!

网友B:
用定时器对输入进行筛选即可。 1楼说的很对

网友C:
1楼说的“使用一个内部的时间继电器TMY0  K3就可以”,该时间继电器属于通电延时型,最好采用断电延时型,尽管都是延时,但有一点差别,通电延时型每次开机都有个延时,感觉是动作慢。而断电延时型,开机不延时,但在开、关两次之间延时。

楼主:
引用 网友C:
1楼说的“使用一个内部的时间继电器TMY0  K3就可...

不好意思,还是不太明白怎么弄,能不能再提示我一下,哪里有断电延时型的啊?

楼主:
我这样实现了,是不是太笨了!

网友D:
       这样简化点